TIG与MIG的根本区别

楼主(2015-12-16):
谁能说说,TIG与MIG的根本区别?有些公司把这些区分的很严格。

网友:
tig,就是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一般是氩弧焊,mig,是惰性气体保护焊,一般是富氩焊,氩气与二氧化碳是80/20比例。一个电极不消耗一个电极消耗吧。

网友:
tig钨极惰性气体焊,一般称作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MIG: Metal Inert Gas weldin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保护气体氩气(Ar)、氦(He)或其混合气体,不与液态金属发生冶金反应,只起隔绝空气作用,所以电弧燃烧稳定,熔...

网友:
我错了,mig弄成mag焊了

网友:
tig氩弧焊。mig二氧化碳焊

网友:
本质区别就是一个是非熔化极,一个是熔化极。
白话讲就是一个是钨针导电,一个是焊丝导电

网友(2016-07-13):
TIG一半用于打底焊,和薄壁焊。MIG 用于盖面焊,TIG速度慢。MIG焊接速度块,

网友:
MAG焊
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焊接碳钢、合金钢尤其不锈钢
采用在惰性气体中加入一定量的活性气体,如O2、CO2等作为保护气体
MIG焊
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焊接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及不锈钢
利用连续送焊丝与工件之间燃烧的电弧作热源,由焊炬喷嘴喷出的惰性气体保护电弧来进行焊接的
TIG焊
非熔化极惰性气体钨极保护焊        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