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刀可以切割0.2玻璃吗

楼主(2015-12-16):
请问各位童鞋,象0.2mm这种超薄的电子玻璃可不可以用水刀切割?
1、冲击力是不是能破坏玻璃(碎裂)
2、割缝最小是多少
3、速度大约多少mm/分
4、能不能实现在上面钻直径1mm小孔
5、是不是割缝附近1-2mm的范围,会被溅射的沙子破环透明度

网友:
0.2 盖板玻璃么? 以前机器就是用硬质刀轮切割的...切割刀轮在 ep阀控制下 保持切割力恒定...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只是提供以下以前思路...以前是做大板分切的 不涉及打孔 磨边

网友:
1.可以切割 0.2mm的玻璃,会不会裂,要看怎么装夹和你的玻璃是不是强化玻璃, 强化层多厚?
2.切缝最小 0.2mm (使用320目以上的石榴砂)
3.切割速度就用试验切割后才能知道, 因为要配合你对工件的要求而定。(还要看你的玻璃是 Soda Lime? 大猩猩II?还是其它的?)
4. 水柱的直径是0.2mm, 可以开0.4mm的孔。
5.会被溅射的沙子破环透明度, 范围要看切割前的准备了。 (一般手机盖板玻璃都会有保护膜, 目前我的客人在生产三星和苹果的盖板玻璃都没有反应有这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费心解答!
    以后手机保护贴膜将会越来越薄,会到0.1mm,CNC精雕加工良率会很低。激光切割(皮秒还是飞秒激光没见过)据说边缘很差,需要留余量再用精雕跑一遍,所以想到了水刀,如果效果好,水刀将会有个极大的发展。
  1、胡司令版主说客户用来切割手机盖板,切割后还需不需要磨边?
  2、石榴砂足够细,切割边缘可不可以达到抛光效果?
  3、有将水刀用于切割手机钢化玻璃膜的吗?
  4、氧化锆粉可以用于水刀吗?(自己乱想的)
再次感谢

网友:
1. 手机盖板玻璃,切割后必须磨, 原因1. 水切割是用磨料对玻璃进行磨削, 在磨料打到玻璃时,会有崩边(用显微镜看,边缘有破裂,大约0.08mm)。 2. 一般盖板玻璃是圆角,而水切割切出来的是直角,所以需要磨

2. 目前我的客人是用100目的石榴砂,0.7mm直径的砂刀管。 如果改为用更细的砂,会有更好的效果,至于好多少,我还没试验数据。

3.现在有部分客人就是用水刀切割 钢化玻璃 (通常是泡化学药水, 强化层在 20-40微米)

4. 氧化锆粉 可以用到水切割, 但是用试验过才知道是否合适(试验包括:切削力,粗细的流动性,切割速度和价格成本)

在手机盖板玻璃的生产来说, 如果只用精雕机, 在切直边时速度还可以, 问题是在穿孔时间太长(听筒位和按键位),所以用水刀先切,然后用精雕机走一刀, 这样是最快的加工方法。

按我看来, 未来可能蓝宝石会应用到盖板玻璃, 蓝宝石的耐磨性非常强, 到时用水切割机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