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中径和顶径的区别?

楼主(2015-12-16):
螺纹中径和顶径分别指哪里?为啥公差等级还有差别?

网友:
我所在部门就是检螺纹的,中径就是过齿顶做一条线,往下平移,与相邻一个凸起和凹下接触距离相等时的位置,个人理解,觉得中径定义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