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如何验收?

楼主(2015-12-16):
汽车行业变速箱内部零件开发,有一个冲压件,新作了一个检具,请问检具如何验收?验收具体要做什么事情?
另外,检具的设计有什么标准或者GB吗?

网友:
根据设计图纸和产品尺寸验收就行。

网友:
以前我公司做的检具都是送市计量单位检验并出报告,设计标准用的是企标,小鬼子的。

网友(点评):
能否将设计标准贴上来,谢谢

网友(点评):
以前公司做的铝镁合金长度标准都是在计量院标定了,还有有效期呢...那么轻的东西必须俩人拿放,金贵的很...

网友:
s三坐标复测OK ,出合格报告.就可以验收了

网友A:
楼主,一般检具是根据你的产品数模量身设计出来的,所以供应商应该提供给你3D数模,你在三座标上按基准打一遍看看有没有误差就好了喔,有问题再问我,我就是做检具的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用三坐标去检测检具,根据图纸要求即可,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般检具是根据你的产品数模量身设计出来的,所以供应商应该提供给你3D数模,你在三座标上按基准打一 ...

厂商在做检具之前是要根据你所要检的产品出3D给你们确认的,你们认可了才会制作,制作OK后,三座标对照检具3D验收就OK啦~~

网友:
检具的公差比产品图纸上的公差要高,学习一下量具设计的书,如果没时间学,检具公差大约定为产品图纸要求的10分之一到5分之一。

网友:
楼主去看看测量系统分析就知道怎么验收了

网友(2016-01-18):
要按合同或图纸提供具有相关检测资质的检测报告

网友:
有借鉴意义!

网友:
说点怪话:按图验收呗!
你画的图是检具那就按图来。如果不叫检具要那也按图来。是不是检具不是检的的问题是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