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承轴承可以通过弹簧来实现双向弹性复位吗

楼主(2015-12-16):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可以可以双向弹性复位的机构,如图所示。在传感器受外力的情况下,旋转座可以相应旋转避免传感器损坏,在撤去外力后,旋转座可以恢复原位。目前打算在基座和旋转座之间使用回转支承轴承连接,在轴承上添加弹簧来实现,求助大家帮忙看看这样合理吗?另外还有没有类似现成的机构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A:
轴上用一个扭簧不久可以了吗,不会是频繁撞的吧?不是的话那就不用轴承,只是偶尔撞一次的,直接销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用一个扭簧不久可以了吗,不会是频繁撞的吧?不是的话那就不用轴承,只是偶尔撞一次的,直接销子就可以 ...

测量过程中传感器要一直贴在被侧面上,需要这个弹性旋转保证传感器不被撞坏,同时保证传感器与被侧面贴合,所以个人认为还是需要使用支承轴承加扭簧,您觉得呢?

网友B:
传感器同被侧面接触在旋转,扭力不会损伤传感器吗?

网友:
不明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同被侧面接触在旋转,扭力不会损伤传感器吗?

传感器工作面有一定的抗磨损能力,如果用刚性保证与被侧面贴合的话,可能会造成损坏,所以才考虑加一个弹性的旋转轴

网友(点评):
这结构难搞,呵呵

网友C:
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是测什么,位移还是力?你几座旋转的话 怎么保证传感器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是测什么,位移还是力?你几座旋转的话 怎么保证传感器精度?

属于电磁检测,被侧面是弧面,基座旋转并且有一定的弹性是通过这个弹性保证传感器的工作面与被侧面贴合,并且有一定的压力。如果是刚性结构的话,传感器与被侧面间可能会有间隙,影响测量效果,另外也避免进给量过大造成传感器磨损

网友D:
是个好主意,我看行,不知道弹性后退的行程有多少,这个要考虑好,
弹簧要计算好,既不能影响测量,也不能损坏传感器
回转支撑因为有了弹簧,会在外圈里有滑动,这个滑动的摩擦力也要考虑好,还有导向的问题,一偏载就卡住了,弹簧也就失去了作用,到时候传感器还是会坏。

网友:


网友:
楼主是打算做回转支承动态承载检测试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个好主意,我看行,不知道弹性后退的行程有多少,这个要考虑好,
弹簧要计算好,既不能影响测量,也不能 ...

谢谢,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网友(2019-12-25):
兄弟这个方式可行吗?我也在做这个结构,可以让我参考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