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同步带有谁用过?样本里没找到

楼主(2015-12-16):
这样的同步带有谁用过?

网友A:
绿色的吗?圆形带,用于小功率传动

网友:
我刚淘宝买的,我是买了10米,可以自己粘,用酒精灯烧,然后对接,冷却后就很牢了,不过,如果你批量大,还是直接买,他们会给你接好,PU圆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吗?圆形带,用于小功率传动

上面是圆带下面是圆弧形的同步带,这样的有没有成品?

网友(点评):
连在一起的,没用到过,你问一下同步带厂家,看一下可不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绿色的,估计谁都不能解答的。图片至少得详细点。T型齿还是圆弧齿,甚至是不是同步带还不一定呢。

绿色部分是圆的,可以不管颜色,下面是圆弧形的同步带,这样的组合有成品吗?

网友:
圆弧形同步带是不是国产的M系列,就是外国的S3M渐开线齿形,国内仿造就是3M半圆形,就是齿形不一样,其他参数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色部分是圆的,可以不管颜色,下面是圆弧形的同步带,这样的组合有成品吗?

上面是圆带,下面是同步带。可以定做的。出个图给我

网友:
到底是齿形带,还是输送带

网友:
看不懂,这个用的少。

网友:
额,我想问下怎么发图片的。。

网友:
这是同步带还是皮带

网友(2016-01-16):
圆弧齿的吧,国产的话,一般HTD3M\5M\8M\14M\20M

网友:
中间加导槽的,一般用在距离较长同步带输送机构,防止跑偏

网友(2016-03-02):
misumi有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