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原理请教

楼主(2015-12-16):
在优酷中看到一个视频,看了几遍一直不明白视频中的产品如何从振动盘进入料轨中竖立,而且在料轨中竖立而不倒,麻烦知道的大侠告知下,谢谢。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zNjkyNjMy.html?from=s1.8-1-1.2

网友A:
竖立不倒的原因就是料要一直是满的,如果前面都是空的,出来后,他肯定就倒了;前面因为是满的,所以振动盘供给上来一个料就正好靠在上面,所以不倒。至于振动盘怎么让料竖着出来,肯定是在出料口的位置有一个台阶跌落,本来平的就立在那里了,这个振动盘的都可以解决,采购就是了,把要求给他们

网友B:
简单,这是有大头的,你把大头的边缘限制住就倒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这是有大头的,你把大头的边缘限制住就倒不了。

可能是它的角度并不使得它倒下,因为有直振,角度小点它还是可以行走的。

网友:
零件一边大一边小,嵌入模具后就不会倒了啊

网友:
长知识了 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这是有大头的,你把大头的边缘限制住就倒不了。

谢谢大侠回复,虽然大头两边是限制住了,但是送料方向没限制住,在有坡度的料槽中不倒,而且料与料之间还有间隙,这是我迷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立不倒的原因就是料要一直是满的,如果前面都是空的,出来后,他肯定就倒了;前面因为是满的,所以振动盘 ...

我纳闷的是在有坡度的料槽中不倒,而且每个料之间还有间距,最奇怪的是如果料槽初始状态是空的时候,料怎么不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虽然大头两边是限制住了,但是送料方向没限制住,在有坡度的料槽中不倒,而且料与料之间还 ...

就是这么个原理,不过他的边是压着的

网友(点评):
类似上面的图片,振动导轨针对产品做相应的限位设计,保证产品只能有一个方向的自由度

网友(点评):
俩边压的是可调的为主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纳闷的是在有坡度的料槽中不倒,而且每个料之间还有间距,最奇怪的是如果料槽初始状态是空的时候,料怎 ...

开始肯定要人摆满的,哪能空着就上了

网友:
这个和吹瓶机中两步法的输送管坯的装置是一样的

网友:
只能说重新够低,要么就是有卡槽如1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个原理,不过他的边是压着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不会倒,谢谢各位大侠的解惑。

网友:
卡槽卡在里面

网友:
这个帖子更像做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