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水盆拉伸表面不平,望专家能给解决

楼主(2015-12-16):
本公司有款不锈钢产品在拉伸过程中,表面凹凸不平,希望有专家能给解决一下,愿付酬劳,酬劳电议15820085172蒋先生

网友A:
电炉预热480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炉预热480度试试!!!!!!!!!!!!!!!

先把板预热后在拉伸吗

网友:
拉伸模的间隙大了。

网友:
以下意见供参考,友情提示,仅供参考!
1.        上下模压边的受力问题,拉伸后毛边状态可供判定,调试时用塞尺亦可。
2.        冲模头与成形模腔的同心度问题
3.        润滑油~~粘度、均匀性
4.        型腔模R角~•大小、与冲摸头间隙配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