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请哪位大侠科普。谢谢。

楼主(2015-12-16):
关于“蓝牙”,请哪位大侠科普。谢谢。
几次百度,不得要领。
请用最最通俗的语言,讲给最最菜的学生听。

网友A:
谁能系统给你讲那么多,你自己有什么疑问具体提出来,别人就某一点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系统给你讲那么多,你自己有什么疑问具体提出来,别人就某一点讲一下。

好的,让我想想。
我不知道会有“那么多”。
因为不懂,所以问都不会问。我看看能不能归纳出问题来。实际上,我就是问问‘蓝牙’是干什么用的?怎么用?

网友:
俺看看懒牙是怎么长出来的。俺看看能不能总结出黄板牙来。

原来确实是不如吐死。

网友B:
蓝牙 我的理解 就是类似“小型发报机”和“接收机” 通过无线技术 转换信号为可读信息或者可读信息转化为信号,然后就可以通过匹配 传输信息了。

网友(点评):
谢谢 “就是类似“小型发报机”和“接收机” ”,是1对1的,还是1对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 我的理解 就是类似“小型发报机”和“接收机” 通过无线技术 转换信号为可读信息或者可读信息转化为信 ...

有一对多吧,这个得网上好好搜搜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