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4X64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6):
弹出此对话框,不知如何解决,卸载重装都试过了,还是老问题,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换安装包

网友:
我昨天刚装好,64位win8.1系统安装64位Solidworks 2014.sp5破解版,正常使用

网友B:
与安装包无关,显然你的操作系统不是完整的

网友:
不行的话,换成2015吧,呵呵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过这种问题,最后重装系统了

网友C:
先断网,然后网上搜一下2014安装教程。

网友:
在程序属性里选择以兼容模式运行此程序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断网,然后网上搜一下2014安装教程。

是这么做的,现在的问题是装好了打开时弹出这个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安装包

可有推荐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安装包无关,显然你的操作系统不是完整的

个人也是这样认为,整个安装过程很顺利,就是打开时出现的这个提示。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是不是系统内存或者硬盘空间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