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推荐一款材料

楼主(2015-12-17):
与304、201不锈钢对磨,不锈钢层磨损大,耐磨层磨损小。
接触形式,瞬间线摩擦,大部分时间面摩擦,载荷很小。

网友:
找个硬度高的不就可以了?!
能淬火到45~62HRC都没问题
SUS301硬度 :≤187HB;≤90HRB;≤430HV
201 硬度       :维氏硬度HV:280°—420° 硬度公差:HV±20°

楼主:
谢谢2楼,但是硬度高的不一定耐磨,通常硬度低的更耐磨。硬碰硬刻,硬碰软为剔,软碰硬为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但是硬度高的不一定耐磨,通常硬度低的更耐磨。硬碰硬刻,硬碰软为剔,软碰硬为磨。

想起一句话,软磨硬泡啊,开个玩笑,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