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轴齿轮传动应力的变化

楼主(2015-12-17):
先看二张图片:

楼主:
二张图其实是同一套零件,第一幅录像是全局,第二幅就是细部了。
通过仔细观察可以知道一些基本的原理:
1.抗弯强度的最大危险位置在齿的根部,时态上处于双齿啮合结束,单齿啮合开始后的一段时间。这时单个齿承受所有扭矩,当作用扭矩对齿形成的弯矩最大时。
2.齿面接触应力位于接近节圆附近的一个小区域,这时齿根弯矩并不是最大点,但在传动扭矩时径向分力最小,而切向分力最大时。
欢迎拍砖。

网友:
模型还不够精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做的

用ANSYS进行的分析。

网友(2024-03-04):
前辈大义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