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聚氨酯(或类似较软材料)可以表面喷砂吗?

楼主(2015-12-17):
如题:聚氨酯(或类似较软材料)可以表面喷砂吗?
因为想用聚氨酯之类的材料做一个∅91壁厚2-3mm的保护套,外观要美化一下。
有知道的请回复,或者有其他材料或想法,可以留言讨论。附图如下

网友A:
可以在成型的时候做模具咬花,不要喷砂,影响性能的,2-3mm的聚氨酯,喷砂虽然喷不坏,但是可能喷了之后变脏,藏砂砾在空隙中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问题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成型的时候做模具咬花,不要喷砂,影响性能的,2-3mm的聚氨酯,喷砂虽然喷不坏,但是可能喷了之后变脏 ...

非常感谢,不过我忘了说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件我用量非常少,就几件而已。所以想直接用车床加工,但是加工出来表面不美观。只是想美化一下。还有别的办法能美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我忘了说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件我用量非常少,就几件而已。所以想直接用车床加工,但是加工 ...

如果不需要贴合摩擦,那么可以采用喷漆的方式解决

喷个哑光的黑色漆,硬朗点的可以用银粉漆,柔和一点的可以用橡胶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贴合摩擦,那么可以采用喷漆的方式解决

喷个哑光的黑色漆,硬朗点的可以用银粉漆,柔和一点 ...

喷漆不容易掉吗?不过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漆不容易掉吗?不过先谢谢了。

不摩擦,应该没问题的,所以要看实际用途

网友:
我有个方法,你先加工外表面,内腔不掏空,进行喷砂后,再把内部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