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SOLIDworks下面零件中扫描路径怎么画

楼主(2015-12-17):
刚刚接触SOLIDworks就来了这么一个任务 要计算高炉风口里面的流场分布,现在建模已经差不多了,就差这个旋流结构体了,想请教各位该怎么画,没有详细图纸,只有总图,只能比照这个画个。先谢谢了

楼主:
帖子不要沉啊!在线等解答!

楼主:
不要沉啊!  在线等解答

网友A:
楼主想要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这样的?

那个看着不像螺旋线 ,好像不是360度逐渐降低, 好像0到90度降低,然后90到360不变,下一个螺旋依次类推

网友B:
是螺旋线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螺旋线me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螺旋线me

不是螺旋线

楼主:
旋转楼梯类型,不是钢结构那种,是在3层楼楼层与楼层之间有旋转斜面。我已经建3D方程式曲线画出来了。

网友:
用投影曲线能做扫描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