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纹咬花过盈配合问题!(求救!!急急急!)

楼主(2015-12-17):
以下:
马达轴,材料不锈钢,尺寸Φ10.   与Φ10轴套(AL6061-T6)过盈配合。 我定了过盈公差在0.05mm-0.13mm。

供应商来货超公差0.03mm-0.016mm 。我出邮件说接受0.05mm-0.16mm。

经理现在要我提出理论证明 ,咋办?到处找不到相关资料呀!!!机械手册上面没有。。。

请教各位大神 我定的公差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相关文献可以证明呀。

网友A:
实际安装证明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安装证明呗!

恩 ,你是有经验。 现在 没有物料试装,PP试产要明年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你是有经验。 现在 没有物料试装,PP试产要明年去了。。

找到理论证明记得分享下!

网友:
大侠,轴和轴套怎么装配?冷装还是热装?热装,6061材料0度到100度的膨胀系数23.6,加热100度,直径也才膨胀0.0236,您这0.05-0.13mm的过盈量怎么来的?确定这样能装进去?
即便是能装进去,0.05-0.13mm的过盈,周长增加这么多,应变得多大?进入塑形阶段了吧。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公差配合这块有推荐的配合类型
电机轴一般是h7
不传递扭矩的话用N8h7,
传递扭矩的话用R8h7,
这两种的实际过盈都比你设定的范围小的多
当然, 你也可以直接回你老板这个是经验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公差配合这块有推荐的配合类型
电机轴一般是h7
不传递扭矩的话用N8h7,

按着机械手册查的 ,要小的多,那是光轴用的 ,不适合咬花过盈

网友:
滚花后的配合没涉及到过,以前工人师傅不小心把轴做小了,没办法就滚滚花,装上了就。
我就谈谈自己对滚花过盈配合的看法吧,可能有问题,就当随意听听了哈,标准说法我是没有查到。
滚花前后的实体体积并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滚花前和滚花后的过盈配合量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滚花只是增加了表面粗糙度。
楼主所说的是直纹滚花,也就是正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表面粗糙度,使得配合可承受的扭矩增大。
所以愚见,在滚花前测量轴径是否符合过盈量即可,如果过大可能要更改装配方式,比如开始是压装的,现在必须是热装了。
以上纯属瞎扯,请轻拍砖。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怎会

网友:
无处不是设计啊

网友(2019-01-12):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