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势的理解,请教

楼主(2015-12-17):
1、热处理中的碳势是指炉内含碳气氛在一定温度下与钢铁工件表面的奥氏体之间达到动态平衡时,钢的表面达到的含碳量。
这个与奥氏体是什么关系?
2、热处理的碳势为0.4%,这个百分数是和哪个进行对比的?如何定义的?

网友:
高温状态下钢铁为单一的奥氏体组织,渗碳过程都是碳原子往奥氏体内扩散的过程。随着碳势的上升,工件表面的含碳量逐步上升,以0.4%碳势为例,如果工件表面碳含量不足0.4%,那么炉内即使有0.4%的碳势,由于存在碳浓度差,工件势必会吸收碳原子导致炉内碳势下降,直至工件表面碳含量达到0.4%,炉内碳势才能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也可以说碳势0.4%表示工件表面含碳量也为0.4%,这是用钢的表面含碳量来反定义碳势。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碳势从大的方面上讲就是化学势,化学势总是趋向于低的方向(1化学势是吉布斯自由能的微分,自发过程吉布斯自由能减小 2化学势是成分等变量的函数),气体中的碳的化学势与奥氏体中碳的化学势不同,所以碳根据化学势的高低,可能向任意方向扩散,扩散的最终结果是化学势也就是碳势的平衡。ps,碳扩散的广义力是化学势、。

对于第2问,应该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