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碳层能否避免?

楼主(2015-12-17):
钢制零件热处理时,脱碳层能否避免?脱碳层一般能达到多厚?
假如不能避免,热处理就不能作为最后一道工序,为什么很多零件,热处理之后就是最终工序呢?

网友:
脱碳层能避免,真空淬火。

网友(点评):
为啥真空淬火可以避免脱碳??

网友(点评):
因为真空中无氧化反应。

网友(2016-03-04):
真空热处理,最后热处理也是针对机加工而言,对于精度不高的零件最后机加工完成后热处理再加个表面打磨抛光就好。尺寸影响不大使用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