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ansys workbench中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距离5mm的两个物体没有接触,当在其中一个物体上施加一定数值的力后,使它变形(或者移动)接触到另一物体,并把力传递过去,要怎么设置接触?我设置了摩擦接触,不能收敛如图,高手帮我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A:
不要人为制造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人为制造间隙。

滑块为一个半圆形, 抱在导柱上 ,和导柱之间有5mm间隙。     滑块一测用销子定位在导柱上,现在受力F   靠销子支持和滑块斜了后憋在导柱上来固定。     这个有间隙的面之间怎么设置接触.

网友A:
最省劲的方法就是将滑块和导柱装配到倾斜状态。然后再设置接触。这样收敛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省劲的方法就是将滑块和导柱装配到倾斜状态。然后再设置接触。这样收敛更快。

嗯,  应该是这样的吧,   大侠请教下还有其他办法不?

网友A:
你可以用LS-Dyna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LS-Dyna 试试。

我后来把间隙去掉   计算   一下就出来了,就是有点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