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淬火热+回火中的清洗工艺

楼主(2015-12-17):
渗碳淬火热+回火工艺,可以在多用炉中一趟水完成么?还是渗碳淬火后,要拿出去清洗,在进单独的回火炉回火?

网友:
淬火后,表面的淬火剂不需要清洗吗?这问题问得有点那啥。

网友(点评):
单独拿出去清洗么?

网友:
看你工艺安排吧,按道理淬火油都要清洗掉,才能转入下一道工艺。

网友:
没有排烟设施的回火炉回火前需要清洗操作,如果有排烟设施,可以不进行额外的清洗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