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和碳氮共渗的区别

楼主(2015-12-17):
渗碳和碳氮共渗的区别有哪些?
1、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2、同样的零件,渗碳和碳氮共渗后,硬度有什么区别?
求指导。。。

网友:
      渗碳的温度高,变形稍大,相对适用于重负载;碳氮共渗的温度略低,变形稍小,倾向于高速轻载。
      最表层硬度碳氮共渗的可以更高些,渗碳的硬度层深度则更深。

网友(点评):
以上是咨询热处理厂家得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