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供方热处理后检测机械尺寸吗?

楼主(2015-12-17):
汽车零件新产品开发,做好后发到热处理厂家(我司合格供方)做热处理,每次热处理发回来,只有热处理报告(硬度、层深等),我司IQC检测硬度和层深OK,关键尺寸CC/SC发现变形超差NG。

作为SQE,我要求该热处理供方,热处理之后能否检测关键尺寸CC/SC,该供方回复:对于热处理来说机械尺寸就相当于外形尺寸,一般热处理厂家都不会检测尺寸。

请问,该供方是否有道理,我能否要求其检测关键尺寸?

网友:
当然。不过所有一切都应事先约定,即在预受前会议上讲清楚并记录。考虑到你所对尺寸的影响,供应商可能采用的热处理工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网友:
这当时提热处理要求时就应该提出来的,不行再探讨

网友:
热处理后肯定会有变形的,需要把再加工的余量留好

网友(点评):
要是表面淬火呢?层深就这么点厚度,再进行加工,岂不是把硬化层都加工掉了??

网友(点评):
你点了一个质量控制的关键点。产品加工过程中,质量控制的主要体现在工艺的控制,上下道工序工艺方法参数就是整体保证的关键。

网友:
继续谈点。
比如这个热处理的质量控制的问题,
就需要在上几道工序把控好加工质量,
比如尺寸偏差、表面粗糙度、同心度等等。
这样最终产品的质量才有保证。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要保证产品最终尺寸,必须在热处理前控制好尺寸,而不是要求热处理去控制,对否?

网友(点评):
都要控制。前道工序、本道工序和后道工序都要有参数和标准。

网友A:
先加工后热处理还是先热处理后加工,这个要在加工工艺上考虑好,定序,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余量一定要考虑,热处理后变形肯定会有的。

网友:
可以不检,但是你们得提出变形要求,弯曲,椭圆,涨缩量等等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点评):
变形要求,这个热处理厂家如何得到呢?难道只有靠经验或者做几个样品去看?有没有什么标准查找?

网友:
热处理允许变形量要求有些热处理书籍会有前人总结的数据。当然,既然你们检测超差了,那么把你们允许的最大变形量作为要求就可以了啊,不能太苛刻。有要求热处理厂自然就会自己去检测,不合格就会自己去想办法做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工后热处理还是先热处理后加工,这个要在加工工艺上考虑好,定序,定余。

lz好像是表面淬火,处理后应该不用加工了。

网友C(2016-03-02):
机械尺寸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你要这么要求的话 哪个热处理商会给你配合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麻烦解释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械尺寸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你要这么要求的话 哪个热处理商会给你配合

热处理不管机械尺寸?只能这么说,不管热处理变形的热处理厂商永远只能是小作坊,上不了台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不管机械尺寸?只能这么说,不管热处理变形的热处理厂商永远只能是小作坊,上不了台面。

你是要求人家热处理商拿着卡尺给你检查尺寸? 内孔千分尺给你检查内孔有没有变化?
精度要求高的,热处理后精加工是不是更保险;
精度不高的更不用提了。
ps:我外发热处理的是中等热处理商,真空热处理12元/kg 。

网友(点评):
中等热处理如何理解?价格按照重量来计算?真空热处理12元/kg

网友:
这种情况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你们自己派人过去检查,有改进的可以及时反馈给热处理商。
再说了,就算人家跟你检查,你信得过?那些只会打硬度的家伙看得懂图纸尺寸要求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求人家热处理商拿着卡尺给你检查尺寸? 内孔千分尺给你检查内孔有没有变化?
精度要求高的,热处 ...

可能你接触的都是小零件。对于有些大零件如盘类零件热处理,比如渗碳淬火,渗碳后不检尺寸改变淬火装夹方式,那做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会机械尺寸超差太多导致后续无法加工而报废,毕竟不可能为了热处理而无限留加工余量。还有,有些热处理后无加工工序的,比如氮化,还真需要拿卡尺、内径千分尺来检测尺寸,不一定是热处理厂商检,但是必定对其有所要求。

网友(点评):
有些热处理后无加工工序的,比如氮化 为啥氮化后不能加工???

网友:
不是氮化后不能加工,氮化层较浅,需氮化部位再加工氮化就没什么意义,有些变形要求很严格的氮化后也需要加精磨等工序。而且氮化温度较低,一般情况下热处理变形可以控制在公差允许的范围内,所以无需加工,同样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求人家热处理商拿着卡尺给你检查尺寸? 内孔千分尺给你检查内孔有没有变化?
精度要求高的,热处 ...

规模是中等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接触的都是小零件。对于有些大零件如盘类零件热处理,比如渗碳淬火,渗碳后不检尺寸改变淬火装夹 ...

也是,我接触的大部分是小零件,大的不过几百mm而已, 渗氮或者渗碳后一般深度也不深,再加工就没用了吧,只是增加表面的硬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我接触的大部分是小零件,大的不过几百mm而已, 渗氮或者渗碳后一般深度也不深,再加工就没用了吧, ...

举个极端的例子,我以前做过的最深的渗碳层深度有6mm以上,零件直径2米多,重量好像有20吨左右,渗碳淬火完齿轮上下锥度都几个毫米,还有椭圆,你看热处理后能不加工么?大件热处理后一般都有精车、磨齿等车磨工序。

网友:
热处理厂家更多的负责为热处理性能和组织的合格性,一般工艺设计人员会考虑到热处理的伸缩量在前后到机加工工序中进行适当的补偿。
你可试着在外协合同中规定尺寸检测的要求,注意不能规定变形的公差这个很容易让双方为难,另外和自己公司的工艺人员讨论尺寸上的补偿。

网友:
给出具体可以控制的变形量,然后看热处理工艺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一般要通过多次试验或者经验值才能确定热处理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