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CATIA和ansys的无缝对接

楼主(2015-12-17):
       现在开始学习ansys,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想要学习以后作分析用,平时画图都是使用CATIA的,现在我的三维图画完之后不能导入到ansys中去啊,我的CATIA版本是R21的,ansys是14.0的,本身ansys中有导入CATIA文件,但是按照这个步骤操作是,在ansys中什么都不显示啊。把CATIA文件改正igs格式之后导入就只有线框,还是乱七八糟的线框,根本就不是原来的形体。
     小弟在这里求高手知道一二,我现在对ansys是一窍不通,今天才安装上,按照书操作呢,结果就导入不了CATIA文件。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有专门的接口来进行3d软件 和ansys的转化,但是设置有些复杂
如果不显示,可以试一试刷新,在看全体视图,如果还没有,那么就是 转接的效果没起到作用
个人建议还是在3d设计软件中做完后,在转换为IGES,STEP等文件在ansys调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回复。你可以把模型导出成其它格式的文件再通过读取器在ansys中生成模型。我自己通常的转换文件优先顺序是Parasolid(x_t或者x_b) > ACIS(.sat) > STEP > IGS。IGS从1996年Philip Kennicott退休以后就没有再更新了,看来已经被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接口来进行3d软件 和ansys的转化,但是设置有些复杂
如果不显示,可以试一试刷新,在看全体视图, ...

我在catia中把实体已经都画完了,就是在导入ansys分析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不能导入,没办法分析。

网友(点评):
建议你存成iges,step的文件,然后再导入分析,另外在存成第三方3d时,注意选项,有的是存成surface,有的是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回复。你可以把模型导出成其它格式的文件再通过读取器在ansys中生成模型。我自己通常的转换文件优 ...

谢谢大侠告知,我试试转化成别的格式,转换成别的格式之后导入还是和原来的导入方法是一样的是吗?ansys纯菜鸟,多谢告知。

网友(2016-04-13):
我用的是catia R20 ansys是12.0  也存在导入不成的结果 没办法只有下了一个SolidWorks 进行转换成后缀为.X_T的格式 还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