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伸缩油缸怎么顺序动作

楼主(2015-12-17):
双伸缩油缸不管是升出去还是缩回来,都是中缸先完成(中缸完全伸出去或者完全缩回来之后,活柱才开始升出去或者缩回来),在Inventor里面怎么实现这一动作顺序。
麻烦请知道的高手给予详细的解答。
谢谢。

网友:
Inventor装配功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或时序”的概念(我在书中详细分析过)。但是极少有用户抱怨(这个很奇怪)。所以Inventor多年以来对此没有改进。
您可能是很罕见的涉及到这个问题的用户之一。

Inventor不具有相关的能力,仅凭现有的装配功能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A:
这不是煤采支护伸缩缸吗?

楼主:
有谁能用程序做出来,我现在还没设计程序方面的,一下子写不出来。弄了两天都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煤采支护伸缩缸吗?

是的,立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谁能用程序做出来,我现在还没设计程序方面的,一下子写不出来。弄了两天都不知道怎么写。

我想知道,这个时序的事情如果没能实现,会给您的后续设计带来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时序的事情如果没能实现,会给您的后续设计带来什么问题呢?

能升出和收回,只是和实际的动作不一致。就像您说的“造型派”而不是“设计派”。

网友B:
和实际的动作不一致?【这个肯定。我是问“会给您的后续设计带来什么问题呢”?在这个答案没出现之前,还没有条件确定是哪一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实际的动作不一致?【这个肯定。我是问“会给您的后续设计带来什么问题呢”?在这个答案没出现之前,还没 ...

除了和实际动作不一致外,其余的不影响后续设计。
谢谢陈老师的关心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和实际动作不一致外,其余的不影响后续设计。
谢谢陈老师的关心指教。

那就忽略这个事情吧。
设计派,也不是什么都与实物一致,这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
只要后续设计需要的数据和动作都已经实现了,就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