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24/+0.029)公差很难达到么?

楼主(2015-12-17):
如下图:
1、5(+0.024/+0.029)公差为5um,我查了一下公差表,轴径5mm,公差5um,为IT5等级,公差很难达到么?
2、一般来说,公差达到多少了,就算比较好了?

网友:
不难啊,磨加研磨就可以了,谁说做不到的?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点评):
正解啊!不懂得拿到手第一时间会想到图纸是不是错了,嘿嘿

网友:
主要看钱

网友:
反正也不简单,公差范围那么小,精度等级那么高。

网友(点评):
IT5的公差等级算高么????

网友:
研磨没问题的,我们公司的机床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A:
你尺寸公差等级是5级,但是圆柱度确是10级的。这个应该有点问题吧。形位公差等级应该更高吧

网友(点评):
1、圆柱度10级看哪个标准的?也是这个公差登记表么?0.012应该是IT7才对啊? 2、形位公差等级一定比尺寸公差要高么?

网友:
关键要那么高级别的精度做什么用,而且配合孔径尺寸又准备是多少的公差?

网友B:
对啊,圆柱度是认真考虑的还是随意写的?尺寸公差才5个u,圆柱度12个u.轴是要做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等级一定比尺寸公差要高么?

网友:
很简单!!这个真的不难!

网友C:
两边没得顶,普通磨床难磨的
一般7级算可以了,轴6级也不算高。
5级属于高精了,配磨还好,批量做的话难度蛮高。
一般单位计量工具能正儿八经稳定在μ的算牛的了吧。

网友(点评):
5级属于高精了,这么说IT5以下都是很高的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边没得顶,普通磨床难磨的
一般7级算可以了,轴6级也不算高。
5级属于高精了,配磨还好,批量做的话难度 ...

你的工艺不对!这种应该是直接用5.1左右的料直接在冲子机上加工好,然后切断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尺寸公差等级是5级,但是圆柱度确是10级的。这个应该有点问题吧。形位公差等级应该更高吧

形位公差有专用的公差等级表。一般情况下形位公差是要比尺寸公差更精确的。但是也分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圆柱度是认真考虑的还是随意写的?尺寸公差才5个u,圆柱度12个u.轴是要做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感觉是形位公差一下子把尺寸公差给漫过去了,就是说在12u的形位公差下,5u的尺寸公差作用不明显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公差配合里面有个计算法算公差的,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