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尺寸相同,未注公差一定比IT01-IT18公差精度差吗?

楼主(2015-12-17):
基本尺寸相同,未注公差一定比IT01-IT18公差精度差吗?
举例如下:
基本尺寸为10mm的轴,未注公差f精密级为0.2mm,相当于IT12-IT13,但是这个F未注公差比IT14-IT18要小啊,
也就是精度比IT14-IT18要高。

这样就是说:未注公差比不上IT01-IT18前面的,比后面的精度要高,是这样么??

网友:
未注公差比不上IT12前面的,比后面的精度要高。

网友(点评):
+/-0.1的公差是未注公差,为啥还比后面的比IT14-IT18要高啊。。。 不应该是未注公差都比标注的公差精度低才对么?

网友(点评):
因为IT01-IT12是常用公差。

网友:
正负10道,难道还是多高的精度吗,不特别在标注尺寸时显示公差,而只是在技术说明中指出的公差,你觉得它对零件的重要性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