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编一下加工工艺!本人对工艺太白!

楼主(2015-12-17):
如图,是一中型弯管机的机头!

网友A:
应该镗床加工,先基准面,然后位置度要求高的,最后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镗床加工,先基准面,然后位置度要求高的,最后其他。

先镗再铣面?不应该先铣个基准面出来吗?

楼主:
哦!看错了!先铣基准面!谢谢!

网友B:
给你:
  由于我不知道你的职位,如果你是工艺员的话,给你这个大件的加工思路,模式不同,具体步骤   一般都有钳工划线,但是现在的人都把这步骤省略了,所以你如果作为工艺员,你的任务是:要 看清图纸——技术要求——检查测量毛坯大小,硬度,沙眼,裂纹,夹渣——选择翻个后底面基准,并做好垫铁,——粗铣——时效——半精一般尺寸可到位——精铣,涉及形位公差的尺寸到位

   如果实际操作人员,那你还要考虑刀具,装夹,垫铁,拉杆,翻活,留基准,量具,等此基础上的细节问题

网友(点评):
我说的比较简单,大家看也可能,认为比较容易,但是这里边每个步骤都有学问,明眼人才能知道,其中的关键

网友:
光一个精加工图给不了什么建议,要结合你的毛坯制定加工工艺,确定工艺基准,保证加工余量均匀和控制变形,不实际操作几年是做不出好工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
  由于我不知道你的职位,如果你是工艺员的话,给你这个大件的加工思路,模式不同,具体步骤   一般 ...

说的很好,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才能看出里面的学问

网友C:
对工艺太白敢编制这玩意?

网友:
毛坯不正的话容易出问题,画画线吧。直接上,干错你就亏大了!

网友:
路过,完全不懂.

网友D:
太复杂,如果批量加工的话,还要设计工装,这就不好弄了。

网友E:
有什么设备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设备资源

有两台台湾产卧镗,两台台湾产3米龙门铣,1台1400台湾新卫的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如果批量加工的话,还要设计工装,这就不好弄了。

目前就两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
  由于我不知道你的职位,如果你是工艺员的话,给你这个大件的加工思路,模式不同,具体步骤   一般 ...

多谢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工艺太白敢编制这玩意?

就是想试试,呵呵!看看那时候在学校学的玩意能不能派上点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