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今天开挖大坑,写点电子电力电路的事情

楼主(2015-12-17):
      每次一我新翻开一本书,读个两章,然后必然从心底呼喊“卧槽,谁会去学这么难还这么变态的东西!不行,我得来包辣条压压惊。”  隔两天我必然又得把书再一次翻开,因为就怕以后没有饭碗。 每一次翻开一本书就是挖了一个大坑,看着这一地的大坑。
我只好每天坚持的去填坑,啥时候把坑填平了,啥时候就站在地上了。也希望大侠们多提问题  我会尽量的回答,
     电子电力(又称开关电源)主要提供供电的变换的,直流变交流;交流变直流;直流变直流;直流变交流。调电压,调电流,调功率。 除了一一般的电阻,电感,电容,还有一类特殊的器件,电子电力器件。电子电力器件分全控,半控和不可控三类。三类器件有都涉及到平均电流,额定电压等参数限制,除此之外还有有个特殊的地方,受到半导体电场方面的因素影响,此类器件的开通与关断都是需要过程的,此过程有一现象为开关损耗,损耗大小与开关频率成正比。有专门的一类“软开关”技术,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电流,电压的变化降低损耗。大概就是下面的样子的。

楼主:
先说说整流电路吧。
    这一类电路的的作用就是用交流电源获得直流电压。
           从对电压的利用上分包括全桥(利用正负半周电压),半桥(只利用正半周电压)。比较来说,半桥电路的形式自然是比较简单。但是输出脉动很大,特别的是变压器会有直流分量,对励磁效率是很不利的。全桥电路,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两组晶闸管来做输入,无论正负电压都可以“”变“程正电压。

           从采用的器件可以分为半控型(晶闸管整流),和不可控型(电力二极管)。说道这个问题就得提一提,晶闸管整流电路的控制方式。一般都是相控形式,也就是从交流电o开始延迟一定角度再导通,从而达到调节输出的平均电压的目的。一般为了使输出平滑,可能并联电容或串联电感。 电力二极管可以理解成特殊的晶闸管,相控的角度是一定的。
           从输入可以分为单相,三相,和多重输入技术。前面不是说输入是交流电就可以了么?为啥还要玩这么多花样?很简单,在电子电力电路中有一种通用的规则。多重化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流侧的谐波,无论是任何类型的电子电力电路。至于谐波的影响,这里就不多提了。
           从负载来说分为电阻负载,阻感负载,和反电动势负载。电阻负载没啥说的。电流电压波形完全一致。阻感负载,相对前者来说,在相控角一致情况下,导通角更大,电压可能过零,也就是降低了平均电压,但是输出电留更加平滑。反电动势负载相当于在电阻负载的波形基础上”砍“了一刀,平均电流要低一些
最后说说几个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漏感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漏感相当于一个电阻,对换向会造成一定影响,具体表现为换向重叠角和换向压降。

       2谐波与功率因数 一般来说谐波占有率高了,功率因数就会变小了,因为总得公路不变,基波的有功功率占视在功率的比例就小了。

网友(点评):
写的很好

网友(点评):
这个延迟导通,对二极管整流桥,不是因为结电压?

网友(点评):
漏感影响换向?存在电抗性元件(电容或电感)都会阻碍电流或电压突变!漏感存在最担心的问题应该是击穿或震荡吧

楼主:
感谢 @老鹰   ,顺便为这个帖子加点人气 @小哈五  @baikenor @w91678     欢迎各位大侠拍砖  有什么问题请多多指点

网友:
最近也再看这些,理解得还不是很好

网友:
电一直是弱项。。。。。来学习了

网友A:
正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我最近用坏了四个电磁炉,一个志高的,三个苏泊尔的。原因都是一插上插座就跳闸。拔下插头后发现插头两脚有电烧的痕迹。每次都是这样。这是啥原因啊?如果电压高于  220v,电磁炉不应该有过压保护的吗?是电磁炉质量问题还是家庭电路问题呢?

网友(点评):
保护能力是有限的 ,家里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电磁炉,功率可能超出电路容量

网友(点评):
哎,现在换了个九阳的都不敢用了,怕再坏

网友B:
核心问题你还要深学,但学习的态度好,所谓整流,开关电路,你要体会那个实质,就是咱们开,怎么关,

所谓开关,是个取舍,直流电,就是爱迪生的把戏,其坚持玩这个,当年看,好像还闹出些笑话,但今天都不再是消化,因为特高压输电就是直流的了,损耗小,截面小,各种效益都好,

你读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了呢,就像你冲一杯咖啡坐屋里,无聊的时候,反复去开关一个门,体会‘什么时候把什么给放进来’这个过程,

耐心体会这个,懂这个什么时候该放谁进来,放多少,怎么编组,就懂了,

技术其实是相通的,我玩冷床编组链的时候,就捉摸这个变频,笼统说‘变频’是一类东西,但控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本质说,就是在恰当的时候,放谁进来,放多少,放进来的同时,进行编组,把那些幅度与频率的编在一起,这就是新的波形,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长贴,继续学这个核心问题就应该是结合着电机拖动来都读了吧,只有知道,光读电源是没用的,因为必须先知道要多少输入,才知道应该怎么调整。就电路本身来说还应该掌握具体的问题是怎么计算的,我理解...

网友(点评):
我的思路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要把系统与电机做为一个环节去读,而不是孤立的读,有时连减速机都要并入环节,举例说,一个合金钢方坯轧机,用直流机去拖,650千瓦,该变频以后,计算功率就是1100的了,你要再改速比,调工作点,

网友(点评):
都调完了再计算,大概就是790千瓦了,交流机比直流机出力小吗?不是那个事情,是控制回路完全不同的,过载能力也不同,针对某个工作点,其功率就有差异,你必须完全学懂这些,以后才能适应实际工作,努力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交流电机的部分还不太懂,我会努力读书的

网友(点评):
放谁进来,放多少,放进来的同时 大侠您这做技术思想太牛了。我想到费曼做物理的思想,一种享受

网友(点评):
998大侠对电研究挺深的,以后发展的就是特高压直流输电,这个损耗最小,成本最低。电就是从直流到交流,然后再回归直流的过程。

网友(点评):
大学时,电力拖动得了优,这门课程是认真学习了。后来参加电力电子培训,感觉他们讲得挺简单,南航教授讲电源的应用案例很好。

网友(点评):
要学深点,就买本英文的《电路》有5-6厘米厚,那上面介绍的详细,不像国内的书草草了事。

网友(点评):
开关电源最大的好处就是体积小重量轻,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不改变任何电路只修改开关频率即可调节输出电压电流或功率,至于变频,就在一个变字,其实就一脉冲波,这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变后电机有什么样的反应,.

网友(点评):
结果与期望一致,这才是难点!电学,磁学要牛逼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大侠继续挖坑啊,以后多发点类似的帖子,让我这插不上话的也受点益处

网友(点评):
其实我会的东西都是从书上看来的,只有自己读懂才是真的

网友(点评):
读书太乏味了,很难坚持下去,而且今天这几页,明天还是这几页,而且书还有好坏。这种形式大侠提炼的都是精华,看在鹰大加分的面子上,大侠一定要坚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问题你还要深学,但学习的态度好,所谓整流,开关电路,你要体会那个实质,就是咱们开,怎么关,

所 ...

这个解释真好

网友:
最近在学液压   好难

网友(点评):
万事开头难,入门后就有眉目了

网友:
感谢大侠分享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我最近用坏了四个电磁炉,一个志高的,三个苏泊尔的。原因都是一插上插座就跳闸。 ...

接触不好产生了电弧,解决办法是换一个质量好的插座

网友(点评):
但是跳闸后,带到厂里试,一样也跳闸了

网友:
模拟电路,号称魔鬼电路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我最近用坏了四个电磁炉,一个志高的,三个苏泊尔的。原因都是一插上插座就跳闸。 ...

你家里插座和断路器都换了吧,如果是新房,可能插座安装有问题,或者质量不好。如果以前没问题,也可能是厨房潮气大,插座线路有接地的地方。停电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点评):
是租房。这房东有点坑爹

网友:
关注大侠很久了,今天终于开始总结了,我是做电机本体的,哈哈,来学习电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我最近用坏了四个电磁炉,一个志高的,三个苏泊尔的。原因都是一插上插座就跳闸。 ...

带到厂里试跳闸是电磁炉已经有接地的,新的电磁炉在别的插座上试下,或者那个便宜的插头在那个插头试下,如果一插就跳闸就是插座或者线路问题。

网友C:
电源问题,主要是变压器问题,特别是大功率的电源,至于开关或逆变电源,变压器前后的问题相对简单,大侠既然
爱看书,我也挖个坑,想问一下模拟乘法器(非实际应用,教科书的即可)是如何实现的,共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问题,主要是变压器问题,特别是大功率的电源,至于开关或逆变电源,变压器前后的问题相对简单,大侠既 ...

谢谢支持。对于模拟电路来说 加法和减法比较容易实现,指数对数也会好办但是就是乘法除法最费劲了

@门童

网友(点评):
数学公式容易表达出来,主要是电路实现的

网友:
大侠 什么时候你能对变频器进行元器级维修时,这些就都不是是个事了 当然它包括你前面的所有这些

网友:
大侠,占空比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看到变频电路的时候,书中提到了这个词,但是百度给的解释太高端了点儿,弄否讲一下通俗的意思?

网友(点评):
脉冲信号明白吧,每个周期开通的时间与整个周期的时长的比值,就叫占空比

网友:
非常感谢大侠回复,这次明白了,谢谢!

网友:
目前正在深圳某焊机厂参观,和你讲的是一个路子。控制模块发波控制场管或单管的通断,逆变后频率可以有几十千赫兹。变压器可以做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