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扫描实物的三维图画了二维图,但是尺寸好像是美标的,求转换方法

楼主(2015-12-17):
楼主是学生,老师给的三维图让我画二维图,三维图是扫描实物得来的,现在图是画好了,但是尺寸没法标,因为是美国人设计的东西,尤其是齿轮,模数也不是国标的,哪位大神或者是有经验的能给我一些帮助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啊?

网友A:
扫描是什么意思,激光扫描?

网友B:
美制齿轮说的是“径节制”(国标齿轮说的是“模数制”)。径节制:DP3,DP4,DP5,DP6,DP8,DP10,DP12,DP16,DP20,DP24。转换成“模数制”的方法是:25.4/径节数值=模数(DP3=25.4/3=8.4667模数),压力角有14.5°和20°的(齿形明显不一样),你可以用插件画出齿轮看齿形属于那个压力角,或者计算公法线尺寸来判断压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是什么意思,激光扫描?

三维扫描技术在逆向开发中挺常用的,主要是对实物的外形和结构及色彩进行扫描,得到表面的空间坐标(其实就是测绘,只不过不是人手工测绘罢了),速度快,精度嘛就不敢恭维了,因为我看到的这些三维图不少地方都不太清楚,当然也可能是原来的实物就有磨损的地方。

网友C:
那就按美标 标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制齿轮说的是“径节制”(国标齿轮说的是“模数制”)。径节制:DP3,DP4,DP5,DP6,DP8,DP10,DP12,DP16,DP2 ...

谢谢,这个先记下了!那我这些齿轮应该都是DP6的,如果换算成模数就是4.233,如果想要自己生产的话肯定不能采用这个数,是强行把模数改成4然后计算齿轮其他参数,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按美标 标注呗

当然可以按人家的标准来标,那图上基本单位就得是英寸,齿轮就都得是“径节制”……这样的话自己就没法制造了,而且好多标准件由于和国标不一样,配起来就很有难度ps:所以虽然是学生,但是很不支持逆向开发,不过也没有办法,自己也没有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制齿轮说的是“径节制”(国标齿轮说的是“模数制”)。径节制:DP3,DP4,DP5,DP6,DP8,DP10,DP12,DP16,DP2 ...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有采用m=(25.4/DP)*cosβ的,其中β是螺旋角

网友(点评):
斜齿轮端面模数

网友(点评):
额,没有分清,范了低级错误,见笑了哈哈

网友(点评):
说错啦,不是端面模数。

网友(点评):
法向模数?

网友(点评):
公式没错吧?

网友(点评):
没错,都是用的这个,现在老师让我找用“径节”计算齿轮其他参数的方法,我在论坛上下了个美国机械工程师手册,您那有没有美国机械工程师手册专门讲齿轮和花键的

网友:
这个 有点意思  美国居然不用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