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定位机构,精度2丝

楼主(2015-12-17):
有没有好的自动定位机构,定位的盘大小为300乘400?要求定位精度不小于2丝哦。谢谢。

网友:
先看看 是机械定位 还是电气定位
1.机械的话 有好几种方式  用普通电机 见定位套+定位销 ,凸轮分割器 定位误差30秒 ,有精度高的可以达到15秒 基本满足你2丝要求

2。电气 就伺服电机加精密减速器 结构 通过计算伺服定位精度来满足你的要求,考虑惯量匹配
还有伺服电机+旋转平台控制实现
3,还有就是DD马达 任意分割,启停快速,成本高。

网友(点评):
看清楚楼主的要求“要求定位精度不小于2丝哦。”

网友:
定位精度不小于2丝哦。

随便搞搞都可以大于它上百倍的定位精度

网友:
大家都在埋汰楼主的中文水平

网友:
这也体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啊。

网友:
转动定位,我还以为是直线定位呢

网友:
都不知道是直线定位,还是旋转定位,直线定位就比较简单了,旋转定位精度比较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