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垂直丝杠固定,旋转方案?

楼主(2015-12-17):
要求实现一个定位机构。

要求能够上下移动3 米,还能旋转。

3米的丝杠简单。肯定是垂直安装了。

旋转计划用旋转台

丝杠3米高,如何固定呀。

成品是这个样子

如何实现安装的?

楼主:
内部是这样的

网友:
 丝杆也可以  三米考虑固定一段, 加机床导轨
电机固定上面 用蜗轮蜗杆转向 加自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是这样的

首先你需要确定以下几个参数:
1、丝杠滑台向上的负载;
2、丝杠、电机速度,是否有减速机,电机需带刹车;
3、加减速时间;
4、频率;
5、定位精度要求;
等等,选择合适的丝杠负荷、寿命及安装形式 ——可以参考丝杠选型选择

网友B:
楼主在哪,这是MYDATA的物料塔,我们也在参考研发,坐标南京,楼主在哪?

网友:
3m的丝杠,对其加工要求应该很高吧,很难实现高的直线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确定以下几个参数:
1、丝杠滑台向上的负载;
2、丝杠、电机速度,是否有减速机,电机需带刹 ...

大侠考虑的很细致,考虑到这些问题后,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是这样的

很高大上的样子。啥行业?

负载多重,速度如何?

网友:
好长的丝杆,得定做吧,丝杆固定一端,自由一端,前提是速度不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这是MYDATA的物料塔,我们也在参考研发,坐标南京,楼主在哪?

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确定以下几个参数:
1、丝杠滑台向上的负载;
2、丝杠、电机速度,是否有减速机,电机需带刹 ...

丝杠不是问题。问题在如何固定这个丝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杠不是问题。问题在如何固定这个丝杠

按照我说的选择固定方式啊!
估计你也是凭经验选的。。。。
负载多少?轻载一端固定一端自由,重载 两端都固定!

网友:
这么长的丝杠两端肯定都要固定的,底部角接触轴承,上面深沟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