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压的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8):
气动试验台结构图气管连接 Model (1).jpg
  如图,紫色的线是直径8mm的PU管,蓝色的线是直径6mm的PU管,A1和A2分别是连接零件的进气口和出气口。
  现在我需要提供一个可以持续保持在1MPa的气压,用什么方法可以满足。我现在用的是一个0.67-1.25MPa的空压机,压强下到0.67才开始启动加压。
  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提供一个持续在1MPa以上的气压呢??

网友:
用增压缸啊,可以增压到12bar呢
压力用6bar,带气包的增压缸,压力可以稳定在10bar 至12 bar,你如果怕达不到,可以调到大于10bar,最后再用精密减压就行了

网友:
坐等高手,洗耳恭听,学习的

网友A:
用气量没有说

网友B:
我们买了一块表,把空压机的电路改造了一下。我们用的是0.8MPa以上,低压的空压机

1

1

网友C:
要保持1MPa的压力就要用增压泵和储气罐了,不然很难保持稳定的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量没有说

用气量很少,基本上应该都能满足,流量只要在20L/min之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买了一块表,把空压机的电路改造了一下。我们用的是0.8MPa以上,低压的空压机

那个电控盒我也打开调了一下,但空压机是12.5的,一方面是不敢调高了,怕出危险,一方面是下限调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保持1MPa的压力就要用增压泵和储气罐了,不然很难保持稳定的压力的

增压泵直接接到空压机后面就可以吗?第一次接触这些,不要介意问的太简单

网友:
定制一个一个可以

网友:
增压泵式装在你的使用的设备前面,储气罐在增压泵后面,然后再用调压阀,增压泵最好是能够增压到16bar那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