桶壁怎么密封?

楼主(2015-12-18):
有个活塞腔体,现在要在外壁上开一个孔,用气管伸到腔体内,怎么保证这个孔和气管间的密封啊,需要能够可安装拆卸的!

网友:
有很多的气动转换接头啊,方便拆卸,密封性好。腔体上加工出管螺纹接口

网友:
锥螺纹+生料带?

网友(点评):
那的看看是多大的压力

网友:
焊个有内螺纹的管接头。

网友A:
活塞杆做成中空的不就行了

网友:
长知识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塞杆做成中空的不就行了

活塞杆做成中孔,如何推拉?

网友:
孔铰牙再装上空气接头,接头要缠生胶带!

网友:
那的看压力了。车床上的气动尾座。。不就一个例子吗

网友:
有没有温度限制呀 高温 腐蚀 压力

网友(2016-11-24):
旋转接头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