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要求精度不高,但要防锈

楼主(2015-12-18):
各位大神 提一点建议 ,有没有直线导轨 精度不高 ,要求就是 要防锈(应用在水试压机里面,需要承受大概一吨的重量,)。谢谢。

网友:
直接找供应商提你的要求

楼主:
之前用米思米的不绣钢直线导轨,我认为太大材小用了 (精度太高了)

楼主:
而且价格也太贵了

网友:
要求不高,就自己设计,做个简单的

楼主:
我们自己坐了一个方案 用滚珠来滚动来实现前后滚动,在来回推动的时候声音太响了 而且不好推

楼主:
还有补充一下 直线导轨 有承重载荷要求在一吨左右

网友:
用铝型材的导轨。仅导向部分为镀铬圆钢。可以要求对方采用不锈钢。导轮为不锈钢轴承。

网友:
找供应商

网友A:
速度有要求吗?要求不高的话,之前见过滑块及导轨都是铝合金的,里面轴承是塑料的那种,采用滑动摩擦。倒适合用在水槽里,还不用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有要求吗?要求不高的话,之前见过滑块及导轨都是铝合金的,里面轴承是塑料的那种,采用滑动摩擦。倒适 ...

速度没有要求,但是这种结构能承受一吨重量嘛

网友:
igus   易格斯

网友:
表面做涂层,镀铬  或者不锈钢。

网友:
不锈钢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没有要求,但是这种结构能承受一吨重量嘛

看下滑块参数,选择滑块个数。

网友:
可以联系我 1353385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