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显示隐藏线

楼主(2015-12-18):
如图我只想显示红方框里的虚线,其余的虚线隐藏,怎么设置啊,谢谢大神

网友A:
装配体是可以控制零部件的现实的,你这是单个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是可以控制零部件的现实的,你这是单个零件吗

是   单个多实体零件,怎么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单个多实体零件,怎么弄啊

你试一下这个,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
没弄过。要实在没这个命令,建议加个局部视图,从局部视图上不用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不行就不知道了

装配图可以用这个实现,单个零件不行。

网友:
把图导入到CAD中,可以把其余的虚线隐藏。

网友:
需一条条隐藏,太繁琐

网友:
可以多弄一个同样的视图,有显示的,有不显示的,两个对比比较好

网友B:
你要是如你所想那么做,车间工人会问你,都是子焊件,既然都是被前面的板给挡住了,为什么这几个肋板能显示成虚线,而其它的给隐藏了,弄的他们以为其它的板不存在呢,,楼主如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如你所想那么做,车间工人会问你,都是子焊件,既然都是被前面的板给挡住了,为什么这几个肋板能显示 ...

哦,没法解释。   我想着就是用最简单  最少的视图,来描述我的零件。

网友:
用的2014,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