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摆动的太阳花内部机械原理

楼主(2015-12-18):
如图,这种花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曲柄滑块或者凸轮么?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求见解,要不拆开看看

网友:
我还以为你告诉我们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希望楼主拆了,上图看看!嘿嘿

网友:
是不是里面有重锤汽车的颠簸加减速转化的动力? 期待拆开

网友(点评):
那是太阳能的

网友:
一根软弹簧吧

网友A:
由D965,磁环变压器组成的单管反激升压电路(震荡电路),可以把太阳能电池的低电压升高几至十几倍!接通电源后D965由于33K电阻的正向偏置而饱和导通,由于通过变压器次级产生一个反向电流,又迫使三极管快速截止!电路产生震荡。在三极管截止期间,变压器初级产生一个反电势上负下正,这个反电势与太阳能电池叠加,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对1000uf电容充电!
右边的是一个开关电路,431是一个是三端可调并联稳压器!在这里巧妙的利用它的控制端组成震荡开关电路,1000uf电容存储的能量(电压)通过330K电阻向10uf电容充电,充电的速度和1000uf电容的电压成正比,当10ufd电容的电压达到2.5V时431导通,1000uf的能量带动电磁铁工作一次,进入下一个循环!
还可以考虑在330K电阻两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以改变10uf组成电路的充放电间隙!

转的别人的,呵呵

网友B:
我觉得是平衡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D965,磁环变压器组成的单管反激升压电路(震荡电路),可以把太阳能电池的低电压升高几至十几倍!接通电 ...

这么说靠的只是电路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电磁铁上下运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平衡球吧

那是太阳能作为动力的,同学买了一个用手挡光叶子就走的慢了

网友:
求确切答案

网友:
希望专业人士上图

网友C:
就是把光转换成电进入线圈生成磁性,和下面的磁体同性,这样就相斥,就摆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D965,磁环变压器组成的单管反激升压电路(震荡电路),可以把太阳能电池的低电压升高几至十几倍!接通电 ...

我去  说的好复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光转换成电进入线圈生成磁性,和下面的磁体同性,这样就相斥,就摆动了

就是导电成电磁铁  然后两个磁铁极性相同,相斥?

网友:
这东西好像只要有光就能动,晚上用手电照着就会摆动(本人亲自试验过),到底是什么原理还请大神解释解释

网友:
哇   才知道  还是用太阳能发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导电成电磁铁  然后两个磁铁极性相同,相斥?

两片叶子和中间的花是相互关联的,叶子与花的下面配重一致,磁铁推动线圈的花瓣往外摆动,花的重量又把叶子拉回来。只要有光(手机上的闪光灯电筒也可以)就能做循环摆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片叶子和中间的花是相互关联的,叶子与花的下面配重一致,磁铁推动线圈的花瓣往外摆动,花的重量又把叶 ...

奥 明白了  谢谢大侠

网友(2016-01-21):
没想到有这么复杂,而且还这么便宜,国人的创造能力还是很强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