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单独特征怎么隐藏或者改变透明度?

楼主(2015-12-18):
solidworks单独特征怎么隐藏或者改变透明度???谢谢

网友A:
把一个扩展箭头点开。不过如果有父子关联的话,容易把后面的特征一起隐藏了。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真的可以单个特征变透明的

网友:
同一个零件里面,单独特征隐藏还真不知道,但是如果不嫌复杂,你可以把那个特征分割成实体再隐藏,复杂点的特征分割都难分 ,看你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扩展箭头点开。不过如果有父子关联的话,容易把后面的特征一起隐藏了。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俺只试过把单独的面透明化,单独的特征没试过。

网友:
别胡扯,特征不可能使用隐藏或显示功能,只有多实体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扩展箭头点开。不过如果有父子关联的话,容易把后面的特征一起隐藏了。

你好,现在有个新的问题。我把同一草图的几个拉伸特征,隐藏了几个,现在想恢复怎么办???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有个新的问题。我把同一草图的几个拉伸特征,隐藏了几个,现在想恢复怎么办???谢谢

。。。。。。。。。
。。。。。。。。。
点回去啊,逆向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