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开门结构!

楼主(2015-12-18):
各位前辈,我设计了一个从内部开门结构(外部粉尘很多,所以设计安装在内部)利用电动推杆来远程控制开关门。当门打开,里面的摄像头开始工作(朝下面拍摄)。

产品需要安装尺寸450mm*400*300左右。设计的柜门450*400*200mm,大概在7kg左右。 暂时选用的电动推杆250N的。
目前设计的是一个角上安装推杆,收回的时候利用另一边的弹簧去拉紧。

各位前辈 ,有没有其他简单的设计方案呢? 或者其他的产品可以借鉴的?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改进设计反正饭已经到碗里面了。啊哈哈,关于开门 关门 东西 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点评):
曲柄滑块机构,滑块做动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改进设计反正饭已经到碗里面了。啊哈哈,关于开门 关门 东西 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您好,我理解的您这个结构设计的,是把门那端固定。弧形的用来伸缩。 这个结构挺好的。有其他的案例吗?

网友(点评):
还有很多的,主要开启角度 和成本 ,也可以 客车行李箱机构 改成 气缸的 ,大多数是连杆机构。

网友(点评):
客车行李箱 是气弹簧杆

网友(点评):
改成气缸可以的。只是连杆重新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设计的是一个角上安装推杆,收回的时候利用另一边的弹簧去拉紧。

不太懂你所说的含义。

图中的白色的是电动推杆,装在右上角,另一边左上角装个弹簧。用于收回的时候,拉紧柜门

网友C:
有问题吧,连杆与门的连接点固定,连杆的角度不随动吗?

网友(点评):
哦,看错了,门是用杆顶开的,收杆时靠自重关门,为啥不设计个轨道,让收杆时的力同时作用在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吧,连杆与门的连接点固定,连杆的角度不随动吗?

连杆和门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看第2张图 是脱离的状态了

网友(点评):
对,我看错了。连杆和门的运行轨迹是相对固定的,可以考虑收杆同时回收门,或者连杆和门铰接,连杆角度随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结构容易顶死,最好推杆要与门成一定角度,如果不想气缸受力,门推开后增加氮气弹簧。气缸连杆结构很 ...

推杆是垂直安装在后面的 ,所以角度就是固定了。

网友:
往上翻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D:
初始位置的力臂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始位置的力臂好短...

因为要尽量避开相机,所以装在上面,也没有装在底部

网友E:
搜一搜大众车的倒车摄像头,,,,

网友F:
这样的话,门是不是关不严实..

网友:
问个问题,如果电动推杆因为某种故障锁死了,怎么维修?

网友(点评):
杆子和门不固定的 你看看第2张图 已经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一搜大众车的倒车摄像头,,,,

那种反转的结构 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门是不是关不严实..

设计了另一边弹簧拉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改进设计反正饭已经到碗里面了。啊哈哈,关于开门 关门 东西 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大神,这种开关叫什么机构呢,有什么名称呢,谢谢指导!!

网友:
用气缸加铰接连杆直接推就行了

网友:
气缸水平推,门上下垂直关闭;开门时候会有死点,容易卡主;
建议气缸带个角度或者把门边带个斜度,外协点,开门瞬间 避开死点

网友G:
Misumii上直接有现成的

网友(点评):
你好,米思米上现成的产品名称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改进设计反正饭已经到碗里面了。啊哈哈,关于开门 关门 东西 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感觉像公交车上的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改进设计反正饭已经到碗里面了。啊哈哈,关于开门 关门 东西 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个人感觉这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
电推杆多钱,多大的动力,同轴齿轮,用普通电机带着转成本低,并且还可以加减速机,

网友:
结构紧凑,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sumii上直接有现成的

你好  你是指米思米上的什么产品呢? 能方便告知下吗?

网友:
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推杆和门之间有个角度    你这样容易顶不开

网友:
楼主方案定下了么

网友(点评):
还没有 还在考虑

网友:
这个结构很常用

网友(2016-02-19):
有点意思,可以把SW文件发给我研究一下吗?
zhf198575@163.com

网友B:
你那个结构容易顶死,最好推杆要与门成一定角度,如果不想气缸受力,门推开后增加氮气弹簧。气缸连杆结构很多的。

网友:
看过,觉得你的推杆与门是没有连接的,这样开门时总觉得有不确定因素存在。

网友:
没看太懂

网友(2016-09-07):
外面那个门是不是该做个有弧面的,直接顶过去不会很危险吗

网友(2017-01-20):
开个门都用电动推杆,有钱任性啊

网友(2017-02-28):
真的搞不明白你们这些人啊  你的需求说清楚了吗?
问个问题都不会问
就你说的那些个文字我也就是理解了 大概是那个面罩是为什么防止灰尘出来? 还是为了防止摄像头搞上灰尘?
那么你打开门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开门后拍一下门后面的对象?     内开门只是为了防止摄像头不搞上灰尘那么你还开门干什么?  直接在摄像头上面搞个玻璃罩 要拍照的时候搞个类似雨刮器一样的东西不就完了 刮一下摄像头前面的玻璃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改进设计反正饭已经到碗里面了。啊哈哈,关于开门 关门 东西 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脚踩垃圾桶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改进设计反正饭已经到碗里面了。啊哈哈,关于开门 关门 东西 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大神能加个q详聊么

网友(2017-06-27):
如果要做滑动门要这么做呢

网友(2018-05-08):
楼主可以参考汽车尾箱,自动开启关闭结构 ,我也没折过,不知道里面的结构

网友:
不多说,直接上图,气缸推动的举升门,和车后备箱的门一个原理

开

运行到一半

运行到一半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