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铣削加工42CrMo一般进给速度是多少?需要主轴转速多少,主轴电机几kw?

楼主(2015-12-18):
谢谢!  一起探讨

网友:
42CrMo4圆钢 - 化学成分   碳 C :0.38~0.45

  硅 Si:≤0.40

42CrMo4(1.7225)合金结构钢图册锰 Mn:0.60~0.90

  硫 S :允许残余含量≤0.035

  磷 P :允许残余含量≤0.035

  铬 Cr:0.90~1.20

  镍 Ni:允许残余含量≤0.030

  铜 Cu:允许残余含量≤0.030

  钼 Mo:0.15~0.30
42CrMo4圆钢 -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1080(110)

  屈服强度 σs (MPa):≥930(95)

  伸长率 δ5 (%):≥12

  断面收缩率 ψ (%):≥45

  冲击功 Akv (J):≥63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78(8)

  硬度 :≤217HB

  试样尺寸:试样毛坯尺寸为25mm

42CrMo4圆钢 -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淬火850℃,油冷;回火560℃,水冷、油冷。

  金相组织:回火索氏体。

  ●交货状态:以热处理(正火、退火或高温回火)或不热处理状态交货,交货状态应在合同中注明。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5 840±10℃淬水或油(视产品型状复杂程度),680-700度回火。 HB<217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6 840±10℃淬油,再470度回火处理。 HRC41-45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7 840±10℃淬油,再480度回火处理。 HRC35-45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8 850℃淬油,再510度回火处理。 HRC38-42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9 850℃淬油,再500度回火处理。 HRC40-43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10 850℃淬油,再510℃回火处理。 HRC36-42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11 850℃淬油,再560℃回火处理。 HRC32-36

  调质quenching+tempering No.12 860℃淬油,再390度回火处理。 HRC48-52

网友:
好硬的材料啊

网友:
模具钢;
这个你得问: 六角车 老师

楼主:
@六角车 大神帮个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什么东西,铣个东西要那么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