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轮用顶丝轴向限位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5-12-18):
大家好,最近见到很多小型非标设备在同步带机构中都采用轮上直接开顶丝孔方式来传递扭矩。问题来了:
1、尖头顶丝好还是平头顶丝好,为什么?同样规格的螺纹能差多少?
2、M4顶丝8个的轴,分别在20NM 200RPM和10NM 1000RPM哪种情况下更容易松动,为什么,理论模型是什么?

追加一句,在轴上打窝的基础上
另外同步带传动大多是正反转,且频率高。我有一个想法:轮上成180°分别开一正牙和反牙,从电机输出轴看如果顺时针转时用左旋牙,逆时针用右旋牙。这样效果会不会好很多?一直没机会验证,现将这些问题贴出来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螺旋线 @zerowing

网友:
尖头顶丝号,调号同步带轮位置以后,打一个顶丝窝,尖头顶丝直接顶窝里

网友(点评):
的确,可有好多不打也不要求打窝的

网友A:
不是实在没辙不建议用顶丝,更不要用小顶丝...M4顶丝 3个的扳手 很容易滑,心塞经历一大堆...多说一句不搭边的,同步带轮6061多点,攻丝还好,钢件非常不建议攻M5以下的丝...

网友(点评):
大侠深有体会,好多小设备例如小功率雕刻机,小医疗器械上都这么干,直接顶不打窝,加钢丝螺套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实在没辙不建议用顶丝,更不要用小顶丝...M4顶丝 3个的扳手 很容易滑,心塞经历一大堆...多说一句不搭边 ...

没那样干的,亲

网友B:
大侠,我无法谈同步带的问题。只能单就顶丝问题简单说说。
原则上,使用顶丝,无论大小,最惧怕的就是震动场合和变温场合。一般使用顶丝,多从固定部件上开孔攻丝,然后顶住另一固定部件,保证相对静止性。对于有相对运动趋势的连接,微振状态、小扭矩状态可以使用。对于高振频场合则尽量不用。
受力上,尖头顶丝注重于定位性,承受扭矩时以顶端剪切形式为主,具有一定的抗振能力。但尖端部分应力较平头高,扭矩大时,要校核凹窝的抗屈服能力。平头以挤压弹性变形为主要形式。受振动影响和温度影响大。特别是壳体材料热胀能力高于轴材料时。易松脱。
当然,以上是以径向固定为前提的。
至于大侠说的正反牙,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对于有精确定位要求的连接,还是建议采用过盈配合。
如果是端面固定,则可视为键连接,建议选择紧配合螺纹,需要时可涂胶。对于这种连接方式,尖顶和平顶没什么区别。传递能力上取决于材料表面硬度和螺钉数量。

网友(点评):
感谢零大从理论高度解惑

网友:
10NM 1000RPM更容易松动。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点评):
速度高,扭矩大。

网友:
你这正反牙没有用的,旋转中心又不是在你的紧定螺钉轴心,正反牙在旋转轴心才用的,像电锯之类的

网友(点评):
我大概画了一下,牙型的摩擦角在轴正转和反转时在轴径向上的压力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正反丝对应反正转的效果应该比单一牙效果好吧

网友:
是的,我也是直接用顶丝顶住的,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就没有想那么深了。楼主凡事能往深入的想真的是个好习惯,向你学习,

网友:
能用键和涨套的,尽量不用顶丝

没辙了可以这样用,轴削平面,用平顶丝顶紧,再加一顶丝顶住前面的顶丝,用于防松

网友(点评):
双止付确实常用。

网友C:
谈谈个人一些见解,

我从来没用过顶丝固定的方式,理由也很简单,不管任何传动方式,转换到驱动轴上,都会变成扭矩和转速的要求,而平头顶丝和尖头顶丝可承受的扭矩是无从计算的,换句话说,是未知的。设计是讲究依据的,这个未知的东西就是设备里面的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
zerowing大侠说了,可以通过校核应力的方式来进行计算,但是这个方法窃以为只是理论上可行,因为锥坑的深浅,顶丝拧紧的力矩都会影响到最终结果,而测量这些的代价太大,远远高于更换为平键或者胀套的成本,平键类型和胀套类型的带轮会有很多个品牌可以选择,而且可传递力矩是可以查询的。

以上,个人见解,供参考

网友:
受教了,学习了。

网友:
能用键和涨套的,尽量不用顶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无法谈同步带的问题。只能单就顶丝问题简单说说。
原则上,使用顶丝,无论大小,最惧怕的就是震动 ...

学的真细致!

网友:
完全不懂。
见有打顶丝的,但目的是做轴向定位而不是传递扭矩,传递扭矩是用键。
顶丝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时间长了, 六方锈了,稍微不注意就滑了,不好拆。

网友:
以后应该要尽量选键来传递扭矩了

网友D:
这用法在我们这是最常用的,我们干加工的一直不懂为啥只用顶丝传递扭矩,只有稍大的带轮才用键槽,但是依然有两个顶丝,程90度分布,有键槽的带轮有一个还开在键槽里,我想大概是设计认为受力不大这样做可以省很多加工时间从而降低成本,别的我想不出有什么能支持这样做的理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无法谈同步带的问题。只能单就顶丝问题简单说说。
原则上,使用顶丝,无论大小,最惧怕的就是震动 ...

分析得太好了,大侠力学学得好呀,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谈谈个人一些见解,

我从来没用过顶丝固定的方式,理由也很简单,不管任何传动方式,转换到驱动轴上,都 ...

很多小公司都用顶丝,给我感觉就是为了省钱,不追求质量。

网友E:
很多小的直流步进电机如39,42等的轴都是圆柱,无键槽缺口等,只能用顶丝了,涨套不合适吧?

网友(点评):
是啊,问题是电机厂连个键槽都舍不得开么,还是行业标准?抑或有其他方式,把人整晕

网友:
我一般用键槽和顶丝,顶丝会滑牙,后期抱不紧啊,这个问题好样比较常见,其他的生锈,小设备,有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用法在我们这是最常用的,我们干加工的一直不懂为啥只用顶丝传递扭矩,只有稍大的带轮才用键槽,但是依然 ...

带键槽的顶丝不是用来传递扭矩的,用来定位的吧!

网友:
可以用弹簧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小的直流步进电机如39,42等的轴都是圆柱,无键槽缺口等,只能用顶丝了,涨套不合适吧?

有夹持连接结构可以用

网友(2018-03-30):
42步进的轴一般是要接联轴器使用的,也就是用夹持的方式。夹持方式传动转矩也是很厉害的,我们400W的伺服电机和减速机连接就是用夹持方式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