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聊聊薄塑料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5-12-18):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这个件有什么可行的加工方法。哈哈,薄塑料片,表面有微结构,微米级精度,材料PC,要求表面透明没有任何划伤,注塑不能有明显熔接线,通道凹槽边角处不能有任何凸起和毛刺,缩水和翻边(看看能秒杀国内多少注塑厂),其他工艺也不能有凹坑,翘曲等不良。加工方法不限于注塑,光刻,热压等等。工件要求洁净,生物医疗产品。
到目前我所了解到,国内基本上没有能做的好的,国外有一些类似产品做的很好,但工艺属于专利没有途径可以获知。

楼主:
平面度写错了应该0.01

网友(点评):
真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航天件呢

网友:
有难度,如果有意可以免费给你试几个样品,自已开模,到时发图片上来让大家看看不行的我多投套模具,行的话你月产要多少楼主。还可以分享下过程

网友(点评):
可以先聊聊你准备用什么工艺解决?

网友:
我只能和你谈细点,就是设备和治具,不管什么工艺,必须保证你的图纸尺寸中难点,如缩水和翻边凹坑,翘曲等不良。注塑主要是前面的避端,而刻则未必有平度只有一丝的板刻的前提是符合的板,至于热压也有同样的避端不多述。楼主不为做零件只想在群里了解加工方法。不要说能秒杀国内多少注塑厂,还是那句话工艺合理也很无理

网友(点评):
这图只是一个工艺探讨,实际零件要比这复杂的多,只有前期能聊的基本上行的通才能再继续往后玩,实际零件是两片贴合在一起,工艺也是问题,激光焊接,粘接,热压等方法工艺可行性还都需要深入。

网友(点评):
细小通道是要走液体的,无论用什么工艺,加工组装后,都要保证液体能从一端疏送到另一端。如果有想法可以私信我聊

网友:
除了薄,平,还有长翅的,边上有多处突处,整体仍然是相当平和薄的,也属于难做件,但是中国不是没人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点评):
沟道是凹下去的,没说中国没人做,说的是能够满足要求的不好找

网友(点评):
大侠有认识的?可以推荐下?

网友:
夹具用真空吸盘,主轴转速4万到4万5,刀具用优能。先孔,后开槽。

网友(点评):
看好,这是PC料

网友(点评):
而且机加工不考虑,效率低不说,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
PC板料,采取冲压工艺。

网友:
学习了,要求有点苛刻啊

网友:
实际上,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前提才是最难的!这样的板材如何获得?

网友(点评):
我现在有现成的板材,现在主要问题是怎样加工那些细小沟道。还有保证各种缺陷。只要沟道那边是平的,至于平面度是可以放宽要求的。

网友A:
这种应该用激光切割加工吧

网友(2016-05-24):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用激光切割加工吧

这个图还真的见过类似的,尝试了紫外激光加工和机械加工,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沟槽的光洁度要求还是很高的,直接影响液体的流速

网友(2016-11-19):
技术要求较高,请教高人要求

网友(2016-12-22):
目测应该是微流控芯片吧?应该可以光刻吧?

网友(2017-05-26):
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