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装置应该配什么样的电机、齿轮和链条啊?

楼主(2015-12-19):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装置应该配什么样的电机、齿轮和链条啊?谢谢~~~

网友A:
这种东西叫什么?

网友:
楼主描述的过于范范了,这个肯定得根据你实际储放的物品的规格重量,以及具体的指标要求来进行链轮和电机的匹配选型

网友:
自动仓库?

网友:
没有想的参数谁也无法给你准确的的答案。

网友:
链条或者同步带。

网友:
老老实实看个电机选型手册,大一点的电机厂家产品目录会整理出来各种工况的选型计算

网友:
重量 高度 扭矩等都没给出怎么帮忙选择呀!肯定要用到减速机吧!运行的速度呢!

网友B:
我们做这个做了好几年了 ,单回转的 双回转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叫什么?

自动仓库 叫法不较多,像车间里放道具 量具就很方便的 循环转动、占地小空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这个做了好几年了 ,单回转的 双回转的都有

你有其他联系方式吗?有问题请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