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同一草图里的几个拉伸特征隐藏了几个,怎么恢复???谢谢

楼主(2015-12-19):
solidworks同一草图里的几个拉伸特征隐藏了几个,怎么恢复???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有截图更好。。

网友:
数量少就一个个移动到上面看,数量多了就点开
这个,看哪些隐藏了就直接点显示就OK了

网友:
这个标识已经表明在单一实体零件环境下,隐藏功能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