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焊接接头形式怎么选择?

楼主(2015-12-19):
两种焊接接头形式怎么选择?

我现在了解到的是    坡口两边开一大  一小   适用于厚板,大坡口要在内侧,先焊接一半大坡口,小破口在外侧(清根方便),清根后再焊接小破口。
两边对称适用于薄板
这个厚和薄有个界线吗,还有为什么破口一大一小适用厚板,对称适用薄板,   谢谢大神给本小白解答。

楼主:
问了个前辈,两边对称坡口如果坡口大于10mm了就考虑开一大一小坡口,      分享个哦大家希望能对别人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个前辈,两边对称坡口如果坡口大于10mm了就考虑开一大一小坡口,      分享个哦大家希望能对别人有用

试验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过了没?

我没水平检验哦,   请教的那人蛮有水平的。    我就当规范记下来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水平检验哦,   请教的那人蛮有水平的。    我就当规范记下来咯

是哦,最好试验下,回来跟大家分享下结果。
很想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两边对称坡口大于10mm开内大外小的坡口,内坡口先焊,焊完外坡口焊前清根,是要把内坡口的打底焊刨掉。这样内外坡口在实际焊接过程中是差不多大的。也能消除打底焊道的成型缺陷之类的。薄板还没玩过。

网友(点评):
板厚10mm的对接焊,长度有10m多,我看过是单边V形坡口,二保焊打底,埋弧焊盖面。也有,直接是I形坡口,就是没开坡口,直接靠在一起,装配点焊后,正反面直接都来一次埋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对称坡口大于10mm开内大外小的坡口,内坡口先焊,焊完外坡口焊前清根,是要把内坡口的打底焊刨掉。这样 ...

您好,再请教下你,如图该板就单边剖口(不满焊,背面没有空间也不焊接)。焊接后结构也没有有密封起来,背面做下油漆,这样复合要求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再请教下你,如图该板就单边剖口(不满焊,背面没有空间也不焊接)。焊接后结构也没有有密封起来, ...

符合要求不?
工艺、结构上对这焊缝的要求是啥呢?

嗯,我实习四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