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保存后再打开总出问题

楼主(2015-12-19):
看图片

网友A:
你确定你的零件配置对吗, 还有Toolbox的零件不要直接在上面修改,如果要修改先改成零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零件配置对吗, 还有Toolbox的零件不要直接在上面修改,如果要修改先改成零件模式。

怎么改成 零件模式    我都是  插入之后另存为  然后修改

网友(点评):
http://bbs.icax.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886&page=1

网友B:
楼上正解,装配的时候不要直接调用Toolbox的,先把你需要的生成零件了再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装配的时候不要直接调用Toolbox的,先把你需要的生成零件了再装配。

这样修改完  另存   算生成零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修改完  另存   算生成零件了吗

对另存为零件就好了,

网友:
第二步确定后,界面可能会最小化,你找一找.

网友(2021-03-31):
取消Toolbox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