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这种东西也可以二手,为什么别人会淘汰下来?

楼主(2015-12-19):
为什么市面上有二手的小日本丝锥,丝锥这种东西也可以二手,为什么别人会淘汰下来?

公司的产品有一道工序需要丝攻,量大概在几千到上万个一天,所以就用自动攻丝机,加人工在做。
然后发货到客户那边,客户那边用通止规检测螺纹,老是不合格。然后找原因,工人说丝锥不行换好丝锥,然后就买了这种价格不菲的二手丝锥,然后我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丝锥这种东西是二手的,二手在哪里?我是半路出家,所以对这个问题很奇怪,然后螺纹为什么会通止规检测不合格也是很奇怪螺丝明明就可以拧进去的呀!求高手答疑解惑。

网友:
磨损了,尺寸就不对了

网友:
级别标准不同。

网友:
产线上的都是设定寿命的,到寿命就更换,不管还能不能用。所以,淘汰下来的绝大部分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这就是那些二手货的来源。加上那些本身质量就好,即使是旧的也比新的杂牌的要好用。

网友A:
听公司搞技术的同事说,日本的设备用上多少年(达到使用期限之后,具体多少年搞忘了),不管是好是坏都要被淘汰的。然后就当洋垃圾卖掉了。我们这边的二手市场很多小日本的配件,包括丝攻,钻头,接头,PLC等等。反正只要是机械上面用的到的,几乎都能找到。别看是二手的,价格依然比国内很多新的价格贵。

网友(点评):
是的,刚买的二手YAMAWA的丝锥,同样的大小比上工新的还贵,但是比新的YAMAWA的那就要便宜几倍了

网友:
二手丝锥,二手设备很正常,谁用谁知道呗,之前在东莞有人专门卖二手小鼻子法兰克注塑机,一些精密塑胶件还是小鼻子的注塑机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公司搞技术的同事说,日本的设备用上多少年(达到使用期限之后,具体多少年搞忘了),不管是好是坏都要被 ...

气缸那些我知道,我这边就有专门卖    从日本上自动化设备  拆下来的零件的    有很多  东西  直线导轨 什么 还有气缸  买的都比国产的杂牌贵很多

网友:
所谓买卖,有买必有卖,有卖亦有买。像市场上的二手手机

网友:
还是国产有差距啊

网友:
哎~~~~国产货啊

网友:
螺纹通止规是需要保证尺寸,螺纹是个紧固场合,尺寸需要有保证。随便可能会松脱或者拧不进去。有些场合需要进行密封螺纹必须符合尺寸公差要求。
二手的无非两种,就是还可以用但是螺纹规检测不合格,或者就是非正规渠道获得的(比如像偷盗的)。

网友:
一根进口的丝锥可以买国产丝锥好几根,不然凭什么二手的比新的贵

网友:
人家的要求高,

网友:
客户那边用通止规检测螺纹,老是不合格。
螺纹检测有专用的螺纹通止规,牙型不合适就会检测出来,很正常。

为什么丝锥这种东西是二手的,二手在哪里?
废丝锥回收后可以进行修复,修复好的就是二手的丝锥,当然也有从废品中挑出来的相对磨损小的丝锥。

然后螺纹为什么会通止规检测不合格也是很奇怪螺丝明明就可以拧进去的。
螺丝的精度不如螺纹通止规的精度,当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9-05-29):
我来解释一下,日本人经过测试如果一个丝锥能攻丝一万个就断丝锥或者说丝孔径有问题,他就给机床设定攻5000个就退役,否则万一造成断丝锥或产品报废损失更大。这里面有一点丝锥各种性能统一性比较好。

网友:
其实螺纹也有公差带的,就像孔径一样,要通止规检测。

网友:
可以试试河一工的,材料6543,全数控加工,截型稳定

网友:
我们之前用哈工的丝锥,螺纹规检测不合格。 最后用二手丝锥,问题解决了。 惊奇不惊奇?

网友:
日企 丝锥采购价格4000R/个。检查寿命100个。国内呢?几十块一个,使用寿命,如果没人指责,那就一直用。国内丝锥大概攻丝10个左右已经磨损很严重了。再一个,国标和行业执行标准不一样。

网友:
) l0 O! E; t8 }; p人家的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