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有没有办法将系统字体设的更大些?

楼主(2015-12-19):
在option里,系统字体只有8和9两个选项,现在的显示屏分辨率都很高了,9点的字体还是太小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Inventor主要界面的字体高度,只有8或者9两种可能。但是系统字体可以有100%,125%和150%三种可能。
Inventor主要界面的字体高度会跟随系统级别的设置而变化(这个有点诡异),所以在125%的设置下,一定是可用的。
另,莫非您用了4K的显示系统吗?

楼主(2016-01-19):
引用 网友A:
Inventor主要界面的字体高度,只有8或者9两种可能。但是系统字体可以有100%,125%和150%三种可能。
Invent ...

陈老师,谢谢您的回复。
按照您的方法,确实能有效果,我主要是希望在不改变系统字体的情况下,希望Inventor的字体能更大些,按照我个人习惯,操作系统我还是不太习惯改为默认之外的%,有时候,非默认的%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这是早期微软官方的说法。
另外,我还没有使用到4K,笔记本是2K显示,长期使用电脑的原因,2K已经很吃力了。呵呵。。。

网友:
我主要是希望在不改变系统字体的情况下,希望Inventor的字体能更大些?
希望归希望,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不小于24寸的显示器,在1920的分辨率下,系统100%时,Inventor的界面文字是合适的。而笔记本15寸显示器,分辨率也是1920,文字就显示太小,所以需要将系统字体设置成125%才好。

有时候,非默认的%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
这个我从未碰见过,也没听说过。似乎没有可能的,只要系统能设置的参数,就不应当造成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