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化学材质还有公差吗?

楼主(2015-12-19):
如下图:钢化学材质还有公差吗?
举例:16MnCr5中C含量标准0.14-0.19%,假如测值为0.21%,根据该标准,可允许+/-0.02%的偏差,也就是0.21%-0.02%=0.19%,是不是意味着这是合格的?(图纸为GB222)

网友A:
标准里面是这样写的

网友(点评):
你好,谢谢。 请问5.4 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表1、2、3的要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里面是这样写的

http://www.doc88.com/p-611723561873.html
FYI: 多百度啊;
就是本体取样和单铸试样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