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3DEXPRIENCE V6R2014安装出现的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5-12-19):
服务器和客户端我都安装好了,可是出现如图提示说许可服务器上不存在许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先去下载许可证文件。

网友(2016-05-16):
可以提共下載處嗎

网友(2016-07-07):
同求 老大支招!!!

网友(2016-09-28):
那是许可证出现问题了,重复安装下许可证服务器,保证配置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17):
大师可以发下安装教程吗?

网友(2018-01-04):
A分的V办法给回个话

网友:
题主可在?请教下3D experience的问题。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