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带刹车的那种径向柱塞马达的冲洗阀一般都是集成在马达里面吗?

楼主(2015-12-19):
请问一下大家,带刹车的那种径向柱塞马达的冲洗阀一般都是集成在马达里面吗?除了冲洗阀,马达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阀,比如抗衡阀?

网友:
样本上都有啊

网友A:
这要看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具体型号

芬兰黑熊马达BBC-783,这个型号有没有?

网友:
得找图纸啊@具体型号查太难了

网友B:
主要取决于你的选型。行走马达可选带冲洗阀,刹车。不过平衡阀一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取决于你的选型。行走马达可选带冲洗阀,刹车。不过平衡阀一般没有。

如果没有平衡阀的话,车停在斜坡上,然后松掉刹车,车是不是就越滑越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