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画红圈的螺杆是调节什么用的?

楼主(2015-12-19):
这个是萨奥90泵,请问各位师傅,画红圈的螺杆是调节什么用的?是调节斜盘用的吗?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215c4ddfd5bbfd0a795673b2.html?re=view

网友B:
调节柱塞泵的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柱塞泵的零位

也就是调整斜盘位置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215c4ddfd5bbfd0a795673b2.html?re=view

谢谢你,太有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调整斜盘位置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是我们柱塞泵的机械零位,出厂时调定的,我们一般不调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们柱塞泵的机械零位,出厂时调定的,我们一般不调他

我刚刚看了2楼给我的资料,他上面说的是这个螺杆是用来限制泵的排量的。